[MACBOOK]
华为Mate Book X Pro不开机

楼主(2023-04-07):
华为Mate Book X Pro不开机

二修华为Mate Book X Pro,故障现象为不开机,热成像下果然是CPU发烫,重新拆下植锡,故障修复,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华为Mate Book X Pro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

      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笔记本,型号为华为Mate Book X Pro,故障现象为不开机。
用Type-C上电发现电流定在490mA,

华为Mate Book X Pro不开机 图1

      这个电流可能是CPU的问题,这也是这台机器的通病了,VCCSA的供电管特别容易击穿,然后顺手带走CPU,怪不得同行不修,毕竟这种轻薄本,板子薄,CPU也不好做,一不小心就起泡变形了,几乎和苹果的本子难度差不多了。

      拆出主板检查,果然,VCCSA的供电管有点发黄,一量阻值,1欧,好嘛,肯定是U挂了,VCCSA平常正常阻值最少也有十几,拆了管子阻值依旧只有1,给这里加个0.8v电压石锤一下CPU,热成像下果然是CPU发烫。

华为Mate Book X Pro不开机 图 2 图3

      给客户报价换U,这个U差不多800多块,一般客户是不会修的,但是说完就打脸了,经过沟通,客户愿意换U,那只能定CPU回来换了,话都说出去了,哪有收回的道理,希望这个U不要出问题就好了。

      CPU订回来后直接上BGA做U,轻薄本还是挺好拆的,230°左右就拆了下来,华为的内存CPU都不在焊盘下面打胶,比某家的硬黑胶好拆多了,做完CPU再打值,阻值都正常,VCCSA也正常有200多欧,管子我们已经从料板找了一对管子换上去了,接下来就是上电测试了。

      插上电流表上电,发现电流上到了800mA定住,这可不是个好现象,插上键盘发现大小写不能切换。看起来像档内存,华为的内存是没有打胶的,而且做CPU的时候已经对内存做了隔热处理,那就应该是CPU没有做好,无奈,只能重新拆下植锡,再尝试装一次,这次总算没出啥问题。电流可以正常跳变了,装上散热器扣屏装机测试,此时华为logo亮起,成功点亮进入系统。

华为Mate Book X Pro不开机 图4

     【维修结果】机器装机以后,测试声音,网络,录音,播放视频等功能都正常,双烤半小时帧率稳定,故障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A:
楼主这技术这手工,哎只有望洋兴叹的份!还有一点不明白 ,楼主判断挡内存,怎么还能开机亮屏,键盘还能用只是大小写不能切换?

网友:
好羡慕 热成像   YYD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技术这手工,哎只有望洋兴叹的份!还有一点不明白 ,楼主判断挡内存,怎么还能开机亮屏,键盘还能用 ...

他的意思是时序没有走到读内存 那一步

网友:
没有金刚钻也揽不了这活啊谢谢分享!

网友:
我还以为楼主给cpu充新织球好了呢,原来是换了一个,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B:
没必要取下来  先加焊一遍

网友:
这个报了多少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取下来  先加焊一遍

短路又不是虚汗。。。

网友:
楼主还是什么活都敢接,像华为的很多师傅都不会修的

网友:
技术真不错!学习了!

网友:
碰到华为笔记本不通电的,直接让客户换主板了,cpu坏根本不想修

网友:
换CPU保修一个月吗?风险还是很高的。成本更高。

网友:
开机不显示  和不开机  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这本必须全换不换还换

网友:
楼主换u能报多少钱,保修多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路又不是虚汗。。。

这位兄弟说的应该是后面换的CPU不过内存  让补焊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