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A58重摔后无基带,插卡没有信号故障维修

楼主(2023-04-07):
OPPO A58重摔后无基带,插卡没有信号故障维修

OPPO A58遭重摔,由于机器是重摔机,主要是看射频部分有无掉件和摔碎的芯片。检修结果是中频摔虚焊导致的无基带,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OPPO A58

      【故障现象】无基带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OPPO A58,客户说一不小心从二楼上掉了下去,后盖摔得稀碎,但是万幸还能开机,但是发现插卡没有信号,想着送过来修一下顺便换个后盖。

OPPO A58无基带 图1

      拿到机器后,打开设置找到安卓关于本机的版本信息,查看基带版本为未知,去拨号界面输入*#06#发现串号是有的,那我们直接拆机检测,由于机器是重摔机,主要是看射频部分有无掉件和摔碎的芯片。

OPPO A58无基带 图2

      看图可知手机主板上的屏蔽盖都被摔得变形,拆下变形的屏蔽盖,把主板放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不过始终没有看到明显有问题的芯片,那就只能打值和测供电了,最终发现中频的一路供电阻值为0.此电压是由电源产生送给中频。

      由于手机可以开机,我们不考虑是电源的问题,直接拆下中频发现阻值恢复正常,直接重植中频进系统测试,此时基带版本已经可以识别到了,那看来就在中频摔虚焊导致的无基带。

OPPO A58无基带 图4

OPPO A58无基带 图5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会员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思路清晰 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