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速来围观!联想黑科技居然让做BGA难度降低到这种程度!!

楼主(2023-04-07):
如图所示,虽然灌胶,但是拆下来CPU以后焊盘上没有残胶,这种情况以前在无铅的主板上也会有。神奇的是焊盘上一点锡都没有,联想技术就是厉害,谁以后再黑联想我跟谁急!!

网友:
联想黑科技让BGA不再有难度

网友:
CPU是联想焊的吗?
不是你技术好吗?

网友:
楼主的看法我赞同,联想的CPU还是比较好换的。

网友A:
应该是你下风口温度高,上风口温度低,导致主板一面的胶先融化,就是这个效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下风口温度高,上风口温度低,导致主板一面的胶先融化,就是这个效果了

这个胶比较软,像T61那种黑胶,想弄成这样就是白日做梦。

这帖子的重点也不是黑胶,你见过无铅锡珠CPU拆下来以后,主板焊盘一个点不掉,而且一点锡都不留在主板焊盘上,锡珠全部完整的在CPU上的吗?

网友B:
楼主  温度 多少啊   上下的  下次 遇到  小新的 我去试试

网友:
刚才焊回去的时候怕下面焊盘有氧化,给CPU焊盘都加了锡,我觉得这种情况氧化的几率不大,不加锡也无所谓。应该不是我拆之前就掉下来了,那样的话就太离谱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  温度 多少啊   上下的  下次 遇到  小新的 我去试试

我怕说出来温度你不敢翘

网友D:
风枪直接加焊貌似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枪直接加焊貌似也可以

收人钱财替人消灾,价格合适的重值有铅锡珠,死讲价的加焊一下就行了,客户省钱我们省事。

网友:
这是还差那么一两度就给撬下来的么,好整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怕说出来温度你不敢翘

你 说啊     干翻车 就 那到

网友(点评):
上165 下175,这种锡的强度非常低,翻不了车,不放心就再加5度

网友:
没看懂楼主说什么?

网友:
我还以为只有我拆下来的是这样

网友:
挺神奇的 黑胶拆成这样 历害了

网友:
联想对维修人员这么友好,你们不要黑它

网友:
感觉只有边上有黑胶,不过拆下来还是非常漂亮的

网友:
前年就开始弄这个问题了,一天是十几台全是报换U 重值,要不是今天被人抖出来 还是有大把人还会弄内存颗粒的

网友:
就在边缘有胶还算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