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MA-P45简单维修

楼主(2023-04-07):
V星主板MS-7798同行拿来说不开机,简单测试没发现明显问题,上电测试短接开几针不上电,散热器动一下无反应。拆了仔细检查CPU供电上管有一路短路,上管型号TD304BH  30V57A找了一圈没有同型号管子,找了一个0201NY  25V50A代换测试开机正常。耐压值小一点,不知耐用不?

网友:
代换的管子相差不大,随便用,

网友:
就怕是驱动芯片的问题,那还要烧,cpu

网友:
U没有挂,也是奇迹

网友:
怕啥不怕烧

网友:
未上电之前不是应该先测各路主要供电有没有短路吗?没有短路才下一步上电

网友:
这个好,我手上几块主板都是烧供电

网友:
上下管pwm一起换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