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示波器的接地夹必须夹上吗

楼主(2023-04-07):
感觉夹子线太短了根本没办法用,
图中没有接地,测了一个晶振的两个脚,怎么两个脚测出来的不一样呢

网友:
要接的吧,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
必须要夹上的,,,

网友A:
我抄,我这个示波器是坏的吗?按照说明书设置后怎么什么都不显示。

网友B:
示波器的接地夹必须要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的接地夹必须要夹上

正在研究中,效准了一下,正常了

网友C:
除了学习  夹在上面调好设置可以触发   上主板必须接地   接地线太长影响精度

网友:
必须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学习  夹在上面调好设置可以触发   上主板必须接地   接地线太长影响精度

经常找不到地方夹,

网友D:
接到电源线的负极上 就不用每次接主板地线了

网友:
必须接地的,而且要离测试点越近越好。

网友:
还有,测晶振必须用x10档,否则就测不到晶振频率。

网友:
另外,测晶振频率必须用x10档,否则就测不到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到电源线的负极上 就不用每次接主板地线了

这样干扰很大

网友:
必须夹示波器太灵敏了不加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抄,我这个示波器是坏的吗?按照说明书设置后怎么什么都不显示。

按auto啊,这最基本的也不知道吗?

网友:
这是必须的年青小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