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出现宽的竖条纹,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4-07):
显示器出现宽的竖条纹,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看看不应该是屏坏,究竟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A:
楼主,排线的问题,找能压屏排线的师傅解决。

网友:
楼主,小锤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排线的问题,找能压屏排线的师傅解决。

谢谢,找找看  有没有这样的同行师傅

网友:
不客气,都是搞维修,应该互帮互助

网友:
TAB坏 了压屏太贵报废吧

网友:
最终还是换屏了?

网友:
换屏还不如换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