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掉电维修

楼主(2023-04-07):
主板DAR13JMB6C0,3代的老主板,有时候能开机,关机完再开上电立马掉电;有时候开机就立马掉电,差不多0.2A多点就掉,示波器测量除了cpu,集显和显卡电压没出,其他电压都会出来立马掉;

SLP_S3#(图纸里MAINON)对比HWPG信号,先出先掉(这里时基设置要大一点),这里排除下是否是HWPG异常导致的掉电

后又1.8V,1.05v分别对比0.8V,都是0.8V先掉,抓到这个内鬼,换完RT8241D 0.8V的芯片OK;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好,外加示波器,维修起来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