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8A时不时黑屏

楼主(2023-04-07):
红米8A时不时就黑屏了。不管如何点屏幕或者按开机键,音量键都没有反应。拆机后只是把电池重新安装一下,开机又可以进系统啊。进系统后一切正常,用一段时间就用这样。哪位师傅有这方面的经验给我点儿思路,谢谢

网友:
这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如何判断是按键问题了?我想学一下。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