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华硕玩家国度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23-04-08):
2019年华硕玩家国度不过保护隔离,板号:G531GW 1.6,测量充电芯片BQ24780S的1脚2脚电流检测脚对地短路,拆除了芯片、拆除了这条线上到芯片的三个电容PC8901/PC8902/PC8903,测量焊盘还是短路,请各位大师给于点意见。还有这个板子高温锡,用861风枪很难取件,这个芯片两个风枪上下吹才取下来,小电容都是450度取下来,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公共点短路了吧

网友B:
换风枪  买好点的不行了  费劲

网友:
公共点短路导致不过保隔跟充电芯片没关系

网友:
可以查查 VCCCORE、VCCGT、VCCSA这几个大电流短否

网友:
   烧机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风枪  买好点的不行了  费劲

快客861还不行吗?有什么好的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短路了吧

感谢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C:
大短路呀宝贝,拆机就捡钱的活,你拆芯片就过分了

网友D:
你那风枪不行了吧,我用850T,都没那么费劲!

网友:
二级档003要先查下显卡和cpu供电上管

网友:
测下CPU显卡的上管有没有击穿,击穿的话就不用修了。直接烧鸡就行

网友:
这板子看着好廉价,,,,,,,,,,,,,,,

网友:
加点低温锡就行

网友:
感觉高级技术员发这种贴子不应该吧   大短是最好修的   861风枪除非用的特旧的二手的    什么高温锡拿不下来   让我们用2008的羞愧死

网友:
估计是楼主没搞明白直接去测芯片脚位了,所以认为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公共点电容短路,也有可能一组供电短路,用烧鸡法或断开法会很快定位,充电芯片还是装上吧。

网友:
芯片引脚先上一些低温锡,再用热风枪吹就好拆件了

网友E:
这个不是公共点短路了吗?怎么拆这些?你对不起这个勋章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大短路呀宝贝,拆机就捡钱的活,你拆芯片就过分了

不一定捡钱呀,极有可能U上管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一定捡钱呀,极有可能U上管穿了

那倒是,现在死U比较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风枪不行了吧,我用850T,都没那么费劲!

快克861风枪,温度450度,风速40,可以拆下。过去修手机,温度控制都很低,开始不敢升温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短路呀宝贝,拆机就捡钱的活,你拆芯片就过分了

下管击穿了,CPU没有烧,公共点阻值正常了,不过还没有过保护隔离,等料板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公共点短路了吗?怎么拆这些?你对不起这个勋章啊。

没修过笔记本,才开始做,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