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故障]
苹果iPhone Xr 后摄像头打不开,无法照相维修

楼主(2023-04-08):
苹果iPhone Xr 后摄像头打不开,无法照相维修

先拆机排除摄像头问题,打完阻值发现并没有异常的地方,那就只剩下供电和信号,供电需要在扣上摄像头的情况下才能测到,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苹果iPhoneXR

      【故障现象】不照相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苹果iPhoneXR,故障描述为后摄打不开,无法照相。

       拿到机器后进系统测试,发现后摄的确打不开,那这种的我们先拆机排除摄像头问题再说,找来一对确定好的摄像头扣上,发现还是打不开后摄,那就排除了外配的问题。

      维修主板首先要做到就是排除外配,如果没有外配测试可能导致维修了一下午甚至一天,最终发现是外配的问题,白白浪费时间,还有些主板没有问题却去维修主板而导致出现了其他故障,这种就得不偿失了。

苹果iPhoneXR不照相 图1

      换了外配确定是主板问题后,对于多后摄主板,需要单独扣上摄像头判断是哪一个摄像头损坏,因为摄像头不可能两个一起损坏,除非是进水或者重摔,而这个XR并没有进水或者重摔过,且XR只有一颗后摄,这样维修就比较方便了,我们首先取出主板,打后摄像头的座子阻值,打完阻值发现并没有异常的地方,那就只剩下供电和信号,供电需要在扣上摄像头的情况下才能测到,那我们直接扣上后摄,再去测量供电。

      XR的后摄有6路供电,分别是1.1v,1.8v,2v,2.85v,3.3v,2.85v,实际测试发现广角的2.85v电压没有,打开点位发现这个2.85v是由一个供电管将boost电压转换过来的,

苹果iPhoneXR不照相 图2

苹果iPhoneXR不照相 图3

      这个芯片工作条件其实很简单,收到相机供电IC发出的EN直接产生2.85v供电,我们拆下芯片上电测量EN是有的,那去找个料板拆个供电管装上,装好后测试阻值无短路,直接扣上相机开机测试,这是发现相机已经可以打开了,测试照相和录像功能无异常。

苹果iPhoneXR不照相 图4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谢谢分享!“修了大半天还是外配问题” 让人抓狂的温馨提示

网友:
精准定位 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