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magicbook 15黑屏,外接显示,H98R 求图纸?

楼主(2023-04-08):
荣耀magicbook 15黑屏,外接显示,H98R 求图纸?
机器正常使用,无磕碰 无进水,突然黑屏,HDMI外接显示正常。
求图纸或者点位图,有人修过这样的问题吗 ?提供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A:
屏幕 排线 屏供电 屏供电值 休眠

网友:
大概测了一下屏线接口,判断应该是屏幕或者屏线问题,
拆开先换了一个屏上去,亮了。

有点奇怪,这屏幕没摔没压没进水,就这样黑屏了
后面打上背光,也看不到图像,不像是背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 排线 屏供电 屏供电值 休眠

本来想测一下这几组电压,但是没有找到资料,拆屏了,确定屏的问题,谢谢回复。

网友B:
现在的屏 坏了看不出来  影响判断

网友C:
华为和小米的系列的屏问题,外接也不显示的。遇到过样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屏 坏了看不出来  影响判断

是啊,很影响判断,而且现在的屏幕都不好拆,拆屏有风险,拆了粘不到位会有缝隙,客户还不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为和小米的系列的屏问题,外接也不显示的。遇到过样子的问题。

外接也不显示,会更影响判断了,外观没有一点点损伤,使用中突然就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