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波形,是不是已经跑码通过亮机了?

楼主(2023-04-08):
对比了另外一个正常电脑的bios1脚波形,我感觉是自检过了,但是还是不亮机呢键盘也没有反应。

有没有用普源示波器的大哥,怎么设置才能让示波器显示晶振频率和电压呢?

网友A:
电流多少?看一下屏幕的EDID针脚有没有波形

网友:
应该已经正常读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多少?看一下屏幕的EDID针脚有没有波形

小米的用可调电源公共点不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