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认到wifi,打不开

楼主(2023-04-08):
这两天遇到xr和,8p都是有wifi地址,蓝牙正常,wifi显示未连接,可是打不开,wifi换了,藕和电容也换了,阻值也正,没思路了,那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找到WIFI芯片干下来,换个新的上去就解决了

网友:
换WiFi有没解绑

网友:
换了,解绑两次,一样,有时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