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250M-D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3-04-08):
一块华硕B250M-D,搜论坛没有图纸,参考B250M-PUXIU测IO 33 32脚S3#、PS-ON没有查48脚CPU装入检测2.8V,把边上连着的电容拆掉,顺手把电阻挪到电容位,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后面看电容是2M的最好把电容位置两端短接就好

接下来测RSMRST#1.05V,找来找去没找到相连电路,
后面还是在鑫智造翻了下有图纸,扫了下二维码10分钟VIP到手点开了B250M-D的图纸,
找到在桥右边的SQ10 3脚也是1.05V,先不管,拆了,电压升到3.3V正常了,
按开机电源风扇已转,喇叭报警,再上内存开机已经能显示。

网友:
NIU啊楼主,专业人士啊。。。。。

网友A:
楼主,技术很好,维修起来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很好,维修起来很快

也得有图纸,不然也是瞎。这板子是二修的了,以前有同行修了在上面写了代号

网友:
楼主,太谦虚了,修的多了,都会有自己的一套维修思路

网友:
二修的板子比较麻烦,都不清楚上家搞了什么,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图纸很重要

网友B:
电阻装到电容的位置上也可以吗?牛

网友C:
同问,把电阻挪到电容位   这样可以吗?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
电阻移到电容位置,这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把电阻挪到电容位   这样可以吗?为什么要这样做?

装上CPU就把检测脚电平拉低,我们不需要这么复杂的找断线点,直接模拟电路把电平拉低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装到电容的位置上也可以吗?牛

模拟CPU装入时拉低这个电平,电阻本来是上拉电阻的,改在电容位接地成下拉了

网友: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看出来。

网友:
感谢分享,干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