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笔记本A1534不认硬盘(通病供电缺少引起不认硬盘)

楼主(2023-04-08):
苹果笔记本A1534不认硬盘(通病供电缺少引起不认硬盘)

开机不认硬盘是这台机器的通病了,基本上都是硬盘的2.7v供电有问题,通病就是直接换供电芯片。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苹果笔记本A1534

      【故障现象】不认硬盘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苹果笔记本,型号为A1534,故障为不认硬盘。

苹果笔记本A1534不认硬盘  图1

      这是2016年的1534,板号为820-00244,开机不认硬盘是这台机器的通病了,基本上都是硬盘的2.7v供电有问题,通病就是直接换供电芯片。

苹果笔记本A1534不认硬盘 图2

      我们开机可以看到屏幕上显示带问号的文件夹,这是识别不到硬盘的标志,拆出主板测量2.7v供电阻值正常,上电测量此电压并没有出来。

苹果笔记本A1534不认硬盘 图3

      既然如此,我们直接换U9000。换完芯片再次测量电压为2.85v,和原理图标注一样。装机测试成功点亮。

苹果笔记本A1534不认硬盘 图4

苹果笔记本A1534不认硬盘 图5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后面的维修结果改一下,有误

网友:
烤CPU好了几十片,也有不好的,也有不耐的,总体看运气

网友:
为啥我碰到的不认硬盘都是CPU

网友:
没修过mac book

网友:
这个机器在我的印象中就是U的问题多

网友:
CPU空焊了呐

网友:
CPU 和 U9000吧  但大都是CPU坏

网友:
学习了  好都系

网友(2023-11-08):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2024-03-31):
CPU问题很多

网友(2024-05-04):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