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飞行堡垒fx80g 上电0.6

楼主(2023-04-08):
最近没啥事,有个客户打电话叫我上门收几台笔记本,本来不想去的。2台fx50j是好的。一台fx80g他说换屏后就不亮了。想着fx80g看看能不能捡个漏,就上门谈好价格,fx50j  700一台。fx80g只剩下半身了,插他充电器键盘灯亮,机器大小写灯不亮,摸 cpu没温度,直接给他沟通400元。于是拿回来,接表一看上电0.6,仔细看vccsa有1v左右电压,但是被别人修过,还好修得不多。稳妥起见,还是查一下vccsa,发现+vcc短路,但供电没有被拉低,vccsa照样出来,不放心换pu14,不断路了,供电变成0.95v,核心供电还是没有,看着cpu上下管有换过的痕迹,于是全部更换一次(换得越多,越容易走上不归路)cpu核心供电还是没有,查cpu供电芯片的供电,开启等等都正常。也不想放弃了,某宝订一片cpu,货到就干 ,由于是无铅的,bga做得不是很顺利,上到255度,轻轻推动复位后感觉还是有一点翘。不管了,接表上电,不出意外还是一个吊样。于是怀疑cpu是歪的?还是手工没做好?还是南桥没发出某某开启信号,还是别人做过手脚?都有可能,打电话问客户拿去其他地方修过没,客户不出意外的说他自己换过两个场管,一个电容。其它保证没动过。于是就放心了。拆下cpu,重做cpu,植上有铅的锡珠。20分钟过去,上bga,225度cpu一下就沉下去了,cpu也不翘了。冷却上电0.3-0.6-0.9-1.2-0.9-1.4-.1.2看着欢快的电流,成功搞定了。装上配件,电池,开机。不出意外,电池33的电始终充不进,电池锁死,在网上下载一个解锁软件,结果还是不行,没法了。订电池,装机,还是不充电,过一会儿还要大短路,赶紧拔电池。查24780工作条件,1脚19.2脚19.3.脚19.4脚还是19(这不正常,正常应该是24),5脚3.3,6脚2.7,大概查了下,看升压脚acdrv为啥只有19,而不是24.最大可能,就是隔离管击穿了。拆板出来,ds短路,果断更换,插新电池,完美充电。旧电池也完美充电(运气好,电池没有锁死)

网友A:
收的有点贵。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的有点贵。谢谢分享。

商家的机器,没办法。自己又没笔记本了

网友B:
电池锁死是怎么回事,用什么软件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锁死是怎么回事,用什么软件解的

论坛有很多,有的解了,有的没有解开。

网友:
不得不说, 你收得太贵了。

网友:
楼主艺高人胆大,顶你

网友:
感谢分享的师傅

网友C:
确实收贵了   只剩下半套了还是坏的  还修过  这种100快收我都啪回不了本

网友:
加分了,修得很不错,学习下。。

网友:
这板子,CPU供电设计不良,坏的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收贵了   只剩下半套了还是坏的  还修过  这种100快收我都啪回不了本

有内存,硬盘,板子上面还有个桥,显卡,就算显卡用不了,桥坏得也还算多。以后可以用得,大概算下来还是不亏得

网友:
感谢分享的朋友

网友:
能换CPU还怕
什么

网友(2023-06-13):
牛,向楼主学习,就是猛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