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网上找不到解决办法,向各位大佬寻求解决办法。

楼主(2023-04-08):
平时我把360当清理软件用,清理完垃圾就卸载,每几个月搞一次,还好。但前天清理完后,就开不了机,应该是把系统文件也删除了,同事热心,帮我重新装了WIN10。电脑使用没有问题,但是有两个和以前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以前开机5-6秒钟,现在10几秒:第二个:开机后无法连接wifi,需要重启后才能链接。我先解决第二个问题,为了方便各位大佬诊断问题,提供所有信息如下:
1.网上目前现有的方法都试过,无效。包括(不允许计算机关闭wifi电源以节约电源;无线属性:允许网络范围内自动连接;更新驱动程序;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WcmSvc\GroupPolicy)等等
2.USB插口没有禁用。第一次开机tp-link上的小蓝灯不闪,就是没有工作,重启电脑,小蓝灯闪了,就是工作了,能连上网。
3.第一次开机设备管理器看不到tp-link这个设备(图1),重启开机能看到(图2)。
4.第一次开机网络连接中看不到WLAN这一项(图3),重启开机能看到(图4),
5.第一次开机网络和internet中看不到WLAN这一项(图5),重启开机能看到(图6),并且多出飞行模式和移动热点两项(图7)。
6.第一次点开右下角网络图标如图8,重启点开右下角网络图标如图9
7.相比没有重装系统前,右下角网络图标多了宽带连接这个选项(图10)。

特向各位大佬求助解决办法,受不了电脑重启才能上网。叩谢!

网友:
那尝试过再重新安装个系统没?win10 不行试试win7,或者win11,先把软件问题排除才能确定是硬件还是软件,

网友:
看看是不是网卡驱动的问题?下载官方的网卡驱动试试

网友:
敢用360的都是大神。换个系统,应该是你安装的系统不好,不要用GHOST的;装个原版的试一下

网友:
换一个系统试一下,试一下win7,外置的USB无线网卡,需要专用的驱动

网友:
感觉好多电脑都是这样,随着装系统的次数增多系统启动的反应也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后来都不敢怎么装系统了

网友:
建议找回原来系统安装,或者再换个系统。

网友:
正版win10不会有问题的 目前至少我安装过的win10
都没问题 驱动使用驱动总裁安装就行了然后永久激活电脑硬件 无论怎么换系统都是自动激活

网友:
联想的机器吗

网友:
找个专业人士帮你搞定吧,你有时间写这么多,找个成本完全可以找专业人士搞完了

网友:
折腾半天不如现换一个系统试试

网友:
1 删除已经存储的所有WIFI信息

2 进入管理员命令符,并执行一下操作,中途会提醒重启,不用重启,四条指令完全操作后再重启

释放IP
ipconfig/release

重新获取IP
ipconfig/renew

重置Winsock:
netsh winsock reset catalog

重置TCP/IP
netsh int ip reset reset.log

重启

3 进入注册表 找到以下两项信息,并在其子目录下找到含括之前WIFI信息项,并全部删除

无线网络信息
HKEY_LOCAL_MACHINE \ SOFTWARE \ Microsoft \ Windows NT \ CurrentVersion \ NetworkList \ Profiles

HKEY_LOCAL_MACHINE \ SOFTWARE \ Microsoft \ Windows NT \ CurrentVersion \ NetworkList \ Signatures \ Unmanaged

找到本地连接项,如有相关链接项,也一并删除,如没有则放弃

本地连接
HKEY_LOCAL_MACHINE \ SYSTEM \ CurrentControlSet \ Control\Network \ {4D36E972-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Interfaces TCPIP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Tcpip\Parameters\Interfaces

提示,以上注册表项目地址,均可保存在注册表,以方便日后使用查找

4 重启

5 拔下无线网卡,删除无线网卡驱动

进入设备管理器,开启隐藏的硬件,删除和无线网卡相关的所有选项,如若提示是否删除驱动,也一并删除

6 关机,开机

7 插入无线网卡,重新安装驱动,并进入设备管理器,节能选项,关闭节能

8 重启,寻找无线网,恢复正常

最后,360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堪,很多功能简单,实用,最大的弊端就是广告和弹窗过多,这些都是可以设置关闭的,没有必要为了高端而高端,装逼并不可耻,装不到位才丢人,

如果真的觉得360不好用,可以下载微软官方优化软件,PC Manager 或者Diss++

网友:
如果电脑里没有什么重要资料,建议全删后重装系统。

网友:
全赖同事,让他给你重新弄。

网友:
做原版系统优化好你会感觉又回到了从前

网友:
我来给个可能吧:
首先,你的原来开机有几秒,现在十几秒,你是重装过才这样的吧! 有没有在BIOS和系统中同时打开快速启动功能?
其次,如果你的电脑不经常移动,你的无线网卡和有线网卡可以设定一个固定的IP,这样就不会在启动时等待了!
第三,你的硬盘工作是不是ACHI? 如果是IDE模式,你要在设备管理中和BIOS中将没用的SATA端口给禁用,这样又可以省启动时间了
第四,你在系统属性的高级管理中有一项功能,把启动等待时间由30秒设为0, 下面的启动记录取消,又可以省时间了
第5,如果是联想机,往往有网卡无盘启动功能,你在BIOS中禁用,LOGO禁用,你在网卡启动时按Shift+F4什么的,把里面的网卡BIOS全关掉,这也会节约启动时间
第六,在360卫士里或电脑管家里,将启动项进行优化,把不必要的软件启动项和用不到的系统启动项都禁止了。这样也会加快启动速度的
通过以上方法,你的电脑是会在10秒以内启动到桌面的,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