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电容的地方是做什么用途的

楼主(2023-04-08):
有人知道吗

网友:
作为滤波使用,大的象是辅助5V电源输出的滤波,小的是电源辅助供电滤波

网友:
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

网友:
5VSB电源输出的滤波,小的是电源辅助供电滤波.....

网友:
那待机有啸叫是不是就是这里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