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10M-K-REV1.02无复位维修

楼主(2023-04-08):
这块主板是无CPU供电,首先内存供电正常,VCCSA也正常,ASP1401CPU电源芯片的开启和供电也正常,测量SVID串行电压识别,0.3不正常,正常1.05V,根据跑电路,发现SR129 1k电阻明显变质,更换秒杀

网友A:
专业就是专业,我这种业余的估计得修个10天半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就是专业,我这种业余的估计得修个10天半个月

哎呀,都是一步一步来的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维修起来很快

网友: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看出来。

网友:
先有复位,然后u供电

网友:
谢谢分享!一般供电正常之后都是比较懵逼的···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了

网友:
腐蚀严重。CPU固定螺丝已经生锈

网友B:
楼主有这个板子的图纸吗,求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这个板子的图纸吗,求分享

我用的网络的图纸,这个分享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网络的图纸,这个分享不了

好的,没事,我迅维网找到的图纸不对,看不了元器件,不过两块板子都刷bios刷好了,一个是电压全出,一个是CPU供电没出,刷了个6.7.8.9代CPU通用bios就刷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没事,我迅维网找到的图纸不对,看不了元器件,不过两块板子都刷bios刷好了,一个是电压全出,一个 ...

官网有bios,点开华硕官网,找到技术支持就可以了

网友D:
犀利!按你的方法修好了两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犀利!按你的方法修好了两块。
既然如此,就给点小分嘛

网友:
这个板子我也有一块,学习一下

网友:
最近怀电阻的太多。

网友:
这板子有点位图吗

网友(2023-06-29):
你好这个有点位吗?

网友:
谢谢分享 这种故障没有图纸点位图很难修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