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14216-1 待机偏高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3-04-08):
记忆写帖可能有些混乱,还望见谅 老机器了,当天也不知道咋,来了三四台一毛一样的机器(故障不一样)
先上图如图 待机0.019偏高 正常待机应该在0.009左右
当量到3V5V时 发现3V明显偏高二话不说先换掉三五V芯片再说。找了一个换上后涛声依旧 秒杀失败
于是用波波量3V电感前端发现没有波形代表PWM没有正常工作 难道后级有短路?于是全板量了个遍,发现没有明显短路,陷入冥想状态(摸鱼)逛论坛找资料,于是找到这位仁兄的帖子14216-1不触发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0402-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看到这帖子瞬间来了灵感,造成3.3V待机偏高的原因很大概率是因为5V倒灌
继续看图查3V5V搭边的地方 于是发现了USB供电芯片开启脚跟输入脚阻值偏低
只有三百多Ω 话不多说直接拆,这板有两个USB供电芯片,百分之五十的命中机会很明显我没有把握住,拆掉一个发现还短,于是再拆另一个,拆下后打阻值恢复正常(具体多少阻值忘了)
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插电,电流嗖嗖往上跑,3V波形也成了 把USB供电1 5脚一连 自信装机测试,于是悲剧的发现有一个USB口不能用,这告诉大家修好后千万不要把机器装好,只需要简单一拼即可 遂悲剧拆机,把第一次拆下的供电芯片再次拆下丢掉,再一根线输入输出连上完美解决 USB一切正常,至此维修结束 上个亮机图 修机方面还是一个新手小白,还望论坛各位大爷多多关照

网友:
我的前几张图居然都被我删啦,可恶。手残点删除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维修起来很快

网友:
换个USB 5V 供电的芯片稳定些。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这个芯片坏的,都是找芯片换的,这个方法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
感谢分享的朋友

网友:
祝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网友:
这样芯片多的是。建议更换。

网友:
这样芯片多的是。建议更换

网友:
还是更换芯片稳定

网友:
这样改,一旦USB过流,直接烧南桥

网友:
300多还不正常?这个阻值多大正常?

网友:
技术不错,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