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笔记本换桥求助

楼主(2023-04-08):
内存复位没出,换了一个 sr17e的桥,没换之前的电流是1.123不过内存,换了桥以后,插电电流0.189,这是已经上电电流还是桥没焊好的短路电流?板子是n551jm 2.0

i7 4720hq

网友:
大概率焊连锡了

网友:
先刷一个改me 的BIOS 试试,不行就是桥问题。

网友:
BGA焊连锡了

网友:
重植下南桥看看

网友:
感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先找下桥旁边有没有换桥的时候被弄掉了小电容 小电阻什么的  没掉件的话 在刷个ME  还是不行的话 大概率要么是你没焊好 要么就是买的桥是坏的

网友:
这板子没什么好看的,1A多直接换cpu,换桥没用

网友:
你这个点了怕是不管桥的事儿啊,你误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