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3 无线网卡搜索不到Wifi信号维修

楼主(2023-04-09):
今天收到一台 surface pro3 客户描述连不上Wifi 进系统查看无线网卡驱动是正常的
但是点击右下角的网络图标  却搜索不到一个Wifi信号

系统和驱动问题已经排除了 只有先拆出主板检测下了

初步测量无线网卡周边的两个电感 一个1.8V 一个1.1V
供电是正常的  这两个供电都是无线网卡自身输出PWM信号产生的

想着这个网卡芯片坏的挺多的 虽然以前的故障都是认不到网卡
但是还是先换了个芯片试试,但故障还是一样,
那只能看看是不是网卡天线这边有断线之类的 导致接受不到信号
经过测量  还真发现异常的地方

这个芯片的1 3 4脚全部是短路了

果断从料板上拆了个芯片换上去,故障顺利解决

网友:
楼主,维修技术666,维修起来挺快,路过学习

网友:
现在的无线网卡都是集成在主板上的,还没缓过这样的呢

网友:
你的这块F87V表比这这个平板值钱

网友:
这个表是真可以

网友:
又肯是天线的事或者是驱动的事

网友(2025-06-04):
一步一步分析检测,值得借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