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集显,zx7改集显,有没有大神给个教程?

楼主(2023-04-09):
显卡芯片短路了,我把芯片摘了,能正常开机,过一会风扇狂转关机,咋改啊,求个教程

网友:
还是换显卡吧,看着主板上没有集显供电预留口

网友A:
网上有贴子.可以改温控电路的.搜搜看.不是你这个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贴子.可以改温控电路的.搜搜看.不是你这个型号的

网上的教程改了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7085-1-1.html

感谢,已成功

网友:
这个改不了。要是有集显 。把显卡拆了就能显示的有没有显卡都能开机的

网友:
这个好像不能改,我以前试过,

网友:
看下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