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book 15 G3通电不断上电掉电,像是哪里短路了

楼主(2023-04-09):
Hp zbook 15 G3通电不断上电掉电LED10和风扇频繁的通断,像是哪里短路了,测电池下面有一电感Pl11对地电阻是25不知道这是哪路供电,感觉不对,断开PL11后通电后LED10下面的灯也亮了,过一会也会掉电重启,倒是没有开始那么频繁了,大师们,是不是修好这路供电就能搞定这主板了?请大家给我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主板先测到5,3.3,1,1.8,2.5这些电压都正常

网友:
电感都半截了为啥不换掉

网友:
原来这组电压是内存的1.2v供电,有条内存坏了,装下好的内存,通电还是频繁通断

网友A:
看看CPU的各路供电是否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CPU的各路供电是否都正常?

CPU 核心始终没有电压

网友:
CPU供电芯片

网友:
可以下载个图纸参考一下

网友:
右边有一个电感是拆掉了?

网友:
一看就是统货板子,应该是刮伤掉件了,仔细看看摸摸应该就能找到问题了

网友B:
这个板子,四月五号,才被一个外国人上传了点位图,我自己也有一块儿不触发没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四月五号,才被一个外国人上传了点位图,我自己也有一块儿不触发没修好

谢谢!可是百度搜了一下,也没有呀

网友(2023-05-09):
引用 网友C:
谢谢!可是百度搜了一下,也没有呀

网站里有啊。。你搜索版号就可以出来了 是伊朗的

网友:
你的板子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