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270-HD3 REV:1.0不过内存维修(卡C1)

楼主(2023-04-09):
故障:诊断卡一直跳,最后卡C1。。首先内存供电都正常,板子后面无断线。那就查数据线嘛,测量桥发过来的时钟和数据都正常。。(N_SMCLK/N_SMBDATA) 这两根线必须要有,波形读取和3.3V。图里附上思路

网友:
你这是想说什么

网友A:
断线了,点位分享下 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线了,点位分享下 啊

我用的是网络的点位和图纸

网友:
楼主,生意不错,技术也很棒

网友:
祝老板生意兴隆!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一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网络的点位和图纸

感谢,已经搞定

网友C:
手上正好有一块一样的主板 ,也拿出来修修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正好有一块一样的主板 ,也拿出来修修看看

可以呀呀呀呀呀呀

网友:
断线的奇怪

网友:
666 思路清晰技术好 已加分

网友:
又见秒杀大招,蟹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