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谢谢各位大佬,原因以及找到,但是解决方法仍未找到

楼主(2023-04-09):
昨日原帖地址
【新提醒】网上找不到解决办法,向各位大佬寻求解决办法。-迅维网-维修论坛 (chinafix.com)

后来我发现点开右下角(安全删除软件及媒体)图标,(图1)

点击(弹出CD驱动器L:TP-link)     (图2),就可以联网(图3)

也就是系统将连接在USB插口上的TP-link认为是CD驱动器,搜索了一下,仍未找到解决办法,求各位大佬支招。

网友:
重插,运行cd驱动器里面的驱动程序,等程序安装驱动完成,并且让驱动相关的软件开机自动运行。不行卸载掉这个无线适配器的驱动再来过

网友:
这个应该是默认进入U盘装驱动模式了,进虚拟出来的光驱里,把里面自带的驱动装一下,再重新插拨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