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NM-C221 拯救者主Y7000P进水烘干后不触发曲折维修

楼主(2023-04-09):
一台进水拯救者,进水不开机了,同学说是昨天才进水的,啥也不说,拆板先烘干,洗板水先将有线网卡供电芯片、EC、屏接口附近的腐蚀痕迹洗干净,重新加锡后, 上可调电源,正常应该直接触发上电的,拯救者亮机的话在1.2A左右,此机卡在0.045左右不动了,,因为EC也有腐蚀,在查过桥的待机条件和EC的待机条件后,直接测量EC发给桥的开关高低高跳变信号,当时用万能表量的,发现没有跳变,因此就以为是EC坏了,买了块带EC的料板97大洋,换上EC后结果还是卡在0.045不动(本着先简单后麻烦的原则先换的EC),心想可能是判断错了,拿起示波器测开关跳变信号,单次竟然抓到了跳变波形,啥也崩说了,换南桥吧,这个是测过的,有跳变没有发出SLP信号,带黑胶的南桥,真不好换,不好换也得换,成本已经砸进去,南桥回来直接无铅的焊上,测过阻值直接上电,电流卡在0.2A直接不停重启掉电,按照以前维修此机器的经验,不出CPU供电也应该上到0.4A,先把BIOS刷上好的,电流稳定在0.2A不动了,测量内存供电有出,VCCSA,VCCIO都有了,唯独在测量显卡供电时没有,正准备测量显卡供电开启条件时, ,拖掉锡球再次上电后,电流已经到了未出CPU供电前的0.45A,查了下CPU核心供电芯片的条件,都正常,有料板直接先把供电芯片换掉,换掉后还是不出CPU故障,测量供电以前 按照上一个修拯救者的经验,桥换不好也有可能不出CPU供电,再次把南桥摘下,换上有铅的南桥,再次装上后先测量供电,1.0桥供电竟然短路了,再次摘下后花了一个多小时对南桥焊盘进行精细处理,掉漆的地方绿油固化处理好后,再次植锡焊好南桥后,桥供电已经不短路了,上电测试,这回确实是做好了,电流直接上到了1.0,因为没装内存,这个电流确实是正常的,主板终于是搞亮了,准备装机测试功能,装屏线时屏线123脚也是腐蚀烧断了,查点位发现是背光19伏供电, ,直接飞线处理,四脚是个空脚,为了保险,也把四脚给连上,飞好后装机测试功能都完好,上个亮机图

网友:
谢谢分享,高手在人间

网友A:
原先的EC 是好的吗?

网友B:
这个需要用原装适配器才会触发,所以你没测到EC发出跳变是正常的,吃这个亏的人不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先的EC 是好的吗?

好的  没问题的,人吗 总想着花小钱办大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用原装适配器才会触发,所以你没测到EC发出跳变是正常的,吃这个亏的人不少的

230W的电源  用转接头搞确实有可能误判

网友:
高手在人间

网友:
游戏本都需要专用转接头

网友C:
换个桥来回干了三次,焊盘都给你干秃噜皮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D:
三个脚之间卡一锡球,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个脚之间卡一锡球,什么情况?

锡球是拖桥焊盘时烙铁头上掉的个1毫米多的球直接卡三电容中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桥来回干了三次,焊盘都给你干秃噜皮了

焊盘说实在的以前没怎么掉漆   这次第一次焊之前店里老板说是黑胶没处理干净   在显微镜下一通搞,搞的掉很多漆   我在焊桥前就觉得不靠谱

网友:
祝生意兴隆

网友E:
桥焊好没发出平台复位电流上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桥焊好没发出平台复位电流上不去?

对  有时候有复位桥有问题也不出CPU供电

网友:
楼主基本功扎实,还好没扩大故障。

网友:
桥为什么会影响到CPU没供电呢

网友:
加分了修得很不错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