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1943 换10代i5处理器后不进系统

楼主(2023-04-09):
板号:DA0Z91MBAE0
刚开始是3.3v短路,cpu坏,换完cpu以后出现logo就关机,bios也刷从淘宝买了刷了,cpu也取下来重新植了,还是一样的,出现logo就关机

,求解决办法

网友A:
触发电流多少  如果是0.2以下 大概率没做好CPU  这个CPU太长了  容易有一边虚焊

网友:
稳定性是个问题,看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发电流多少  如果是0.2以下 大概率没做好CPU  这个CPU太长了  容易有一边虚焊

电流就到0.2左右,第一遍做的时候我在cpu四周放了电感,做好了都有回弹动作,重新植锡上去也是一样的,cpu上中下位置都轻轻推了推,不知道是啥问题

网友:
有大佬可以解读一下吗?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感觉还是CPU问题。

网友:
CPU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流就到0.2左右,第一遍做的时候我在cpu四周放了电感,做好了都有回弹动作,重新植锡上去也是一样的,cpu上中下位置都轻轻推了推,不知道是啥问题

拆下cpu重新植球  然后把主板焊盘拖平整后  把cpu放上去   用镊子压一下cpu的4个脚  如果有下压的感觉  就是cpu变形或者主板变形了  这种情况就会虚焊 一遍都是桥的晶体那个方向变形

网友C:
用的是锡球还是锡浆,锡球多大的?

网友:
风险太大,我平时都不敢接坏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cpu重新植球  然后把主板焊盘拖平整后  把cpu放上去   用镊子压一下cpu的4个脚  如果有下压的感觉   ...

非常感谢,又学一招,就是如果cpu变形该怎么处理?主板变形又应该怎么处理?求告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锡球还是锡浆,锡球多大的?

我用的锡浆,217°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锡浆,217°呢

换0.45锡球试试

网友:
从新换块cpu吧

网友D:
Cpu 密了你换新的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 密了你换新的解决不了问题

她跟我说是解过密的

网友:
听说要换拆机的,

网友:
应该都没开机呢,这个logo相当于显示器那个logo通电应该都要显示吧,以前修过cpu供电都没有都可以显示这个logo。

网友:
是不是PCU供电不正常

网友(2024-05-14):
求个BIOS能共享一下吗

网友:
有可能是CPU问题

网友:
买CPU前有没说过是装surface上面的,有的U上去不出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