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机械革命S1pro 02充电问题

楼主(2023-04-09):
原电池鼓包 不充电,换新电池也不充电!原来是电源口虚焊导致,希望能帮到各位!

网友A:
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B:
什么电源口虚汗 是电源充电口还是什么地方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遇到过着问题

网友C:
好简单的问题哦,爽。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源口虚汗 是电源充电口还是什么地方

电源适配器接主板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简单的问题哦,爽。谢谢分享。

不客气,遇到就分享给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电池我都换了,才检查主板的

网友:
此机器可能会有返修的机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