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张笔记本电脑主板维修过程分享,用功率计看开机电流,远程安装没接内屏的显卡驱动

楼主(2023-04-09):
发贴之前首先和大家说明一下,用恒温焊台植CPU 和GPU的方法迟迟未发贴,并不是我想有意炒作,而是我需要大量的实验数据来证明这个方法是最稳,最简单的方法。
下面来介绍笔记本维修的一些经验,先看第一台dell笔记本主板,这个主板到这里的时候,开机电流1.1,查过内存的基本电压后,本来想偷懒的,于是处理CPU 的边胶后,直接上BGA ,为什么1.1 我要干CPU,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它不顺眼,再加上老板说这个板子是摔过的。加焊过后,边上有几个锡球都不见了。
看来想偷懒加焊的,现在不能偷懒了。直接把CPU 干下来。其它客户的CPU 我肯定不会动的,但这个老板信任我,也就没什么风险了。
拆了CPU 为什么底部的锡会不均匀呢,主要还是吸笔没吸住,芯片又掉焊盘上了,所以有些锡叠在一起了。来看下取下来非常均匀是什么样的.
但这里要给大家提个醒,这种4 代的CPU ,拆的时候,一定要控制温度,我吃了很多亏了(差不多亏了1000块)。
言归正转,拆下后发现焊盘掉了很多空点,重要的就一个点,而且这个点只会影响到一个内存插槽,想了一下还是补个点。
显微镜没有电子的,凑合看。
没得CPU 能不能出CPU 电压,忘记测试 了。
直接重新植球焊上。

这个主板,插电就能开机,用的那种90w 的带针的转接头,但我没有40针屏,电脑检测不到屏,电脑会不断的重启掉电,键盘大小写灯可以正常亮。

于是又让老板给我寄了一个30 针的屏线。
然后开机,会看到这个错误。

本人不懂英文,简单翻译就是,你的电源功率太小了。
直接按继续,进系统,散热没得风扇,直接野蛮一点。这个图片是后拍的
进系统后,发现独立显卡居然找不到。

仔细一看,不知道我的可调电源什么时候变成21 V 了。也就是说这个独显那个供电芯片超过一定值,独显供电芯片,不会工作的。
然后跑测试,发现独显频率死活上不去。

这个怀疑过风扇,怀疑显卡坏了。最终还是花巨资去电脑城买了一个所谓的原装电源,独显可以正常工作了。

看了一下,觉得这个显卡好像还差一点分。用GPUZ 看了一下。
没得功率检测,芯片坏了?我这个很懒的,直接查PFM_PF_BSOK_R,这个信号是高电平,那原则上芯片应该满足工作条件了。连个电压检测都没有。怀疑通信出现问题了。

直接查19、20脚。然后查到这里。

移开这两个电阻,核心这边没阻值。看来独显这边掉点了。然后进一步测试,显卡只能工作在X1 模式。老板说能用就行了,维修完成。

有请下一台笔记本电脑。公共点短路,直接测量阻值。
CPU 的阻值只有0.0007,忘记拍图了。拍了一张判定管子坏了的照片。

这种阻值还能怎么办呢?直接把CPU 干下来,换一个CPU.
这个HP机器,用原来转接头是不会开机,但会增加0.01的电流。难不成我又要去买个充电器。老板说寄个充电器给我。那我又怎么看电流啊?没办法,用绝招。看220 V 那端的电流。

成功亮机,

第三个主板,桥1.0、3.3 都短路。看桥不顺眼,直接开干。

取了桥一定要确认1.05 和3.3 的电压是不是正常。取桥是可以开机的。只是电流比较小,会自动关机。然后随便找了个拆机的桥装上去。

换了桥后,需要刷BIOS ,否则亮机很慢。论坛随便找了一个BIOS 刷上。bios 在这里,我就不重复发了。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 ... 8&formhash=e8e75623(我测试了,正常关机后,因为没屏线,我看不到开机界面。开机到外接屏亮,一共是19秒。)
但这个机器又没屏线,本来想着进入系统后,装了驱动,接HDMI  也是能亮的。但等了很久,居然还不亮。不会还有问题吧。忽然想到,我这个硬盘不是开了远程吗?

远程连上看看是什么状态。照片拍模糊了。

我这才想起来,因为之前修那个HP 的1050ti,我换了驱动,会导致无法驱动上。

你没看错,这两个虽然都是1050 ti  但需要不同的驱动。驱动装不上的时候,好像是1,还是30 几,反正不是代码43.
然后装了驱动,hdmi 成功亮机,简单测试一下。

维修完成。

补充一台,修了差不多半个月的G450(这个机器后缀名有些区别),开机电流到0.55 左右,卡死不动。内存的基准电压微短路,也不要问我这么老的电脑也修,肯定是有人出钱,才会修。

再次感谢所有网友的厚爱与支持。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A:
修过g450的板,也是卡这个电流,干显卡、干桥、刷bios,内存换过三星、尔必达、金士顿、南亚,最后换到威刚居然亮机

网友:
评论有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g450的板,也是卡这个电流,干显卡、干桥、刷bios,内存换过三星、尔必达、金士顿、南亚,最后换到威刚居然亮机

都换出经验了吧

网友:
修久了,凭经验搞起来能省去很多工作流程

网友(2023-05-28):
一个字,就是干!!!

网友:
三个字 干干干 不服就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