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plus5v电压

楼主(2023-04-09):
华硕b85m-f plus5v电压过高,24针电源接口的5v正常,IO的5v检测电压也正常,不知道具体问题是什么,没有维修思路了,请各位大佬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IO?还是BIOS?刷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O?还是BIOS?刷了吗?

BIOS刷过,io没有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刷过,io没有换过

能正常用就行了,这么老的板子了

网友:
不能正常进系统

网友:
能正常用就行了能正常用就行了

网友:
把5V的检测电阻取掉, 拉到12V的检测电阻上面去  不行就换IO

网友:
bios,或者换io

网友:
先收藏了,坐等结果.

网友:
没有维修的必要了吧

网友:
bios关掉检测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IO本身问题

网友C:
check Resistor, voltage detection for IO

网友(2023-05-26):
引用 网友C:
check Resistor, voltage detection for IO

yes yes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