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W541 隔几个月就要刷一次BIOS才能好。怎么破?

楼主(2023-04-09):
Thinkpad W541 隔几个月就要刷一次BIOS才能好。怎么破?

网友:
换个BIOS芯片 再刷试试  排除芯片稳定性差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rtc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rtc漏电

没有漏电!

网友B:
可能还是有漏电的,BIOS电池几个月后还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还是有漏电的,BIOS电池几个月后还有电吗?

是的,还有3V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
可能是bios芯片的性能导致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think  过几个月就需要bios放点电。不然不能开机

网友:
直接换芯片吧,以前遇到过华硕的换了会好,试试看

网友:
系统重新装试一下

网友:
也可可能是系统更新BIOS坏的,现在WIN10已上系统这样坏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