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502vml开机灰屏求助

楼主(2023-04-09):
开机正常进系统,有声音,大小写可切换,无图像灰屏,哪位大神知道请留言

网友A:
换屏,屏供电都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屏供电都测测

换屏试过了,屏信号也出了

网友B:
显卡  问题        。

网友C:
查一查屏排线的问题?或许换根屏排线会有惊喜

网友C:
集显还是独显?独显的先看看显卡,集显就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应该多是码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显还是独显?独显的先看看显卡,集显就可能是桥的问题

外接屏也不显示,估计屏线可能性排除

网友:
看看是集显还是独显?显卡或者桥的

网友D:
外接显示器不显示,可以排除屏幕和屏线的问题。笔记本cpu是带集显的,独显不工作集显也会工作,都不工作先查集显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接显示器不显示,可以排除屏幕和屏线的问题。笔记本cpu是带集显的,独显不工作集显也会工作,都不工作先 ...

感谢提醒,这款是显卡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一查屏排线的问题?或许换根屏排线会有惊喜

这个一般都会排查过了,要不就不发求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  问题        。

显卡,我也怀疑

网友E:
CPU可能性比较大 原生的DP信号是由CPU发出.此时的显卡未介入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个惠普的和楼主现象一样,屏幕和外接都是灰屏无显大小写可切换。无助退了。

网友:
这款机器只有独显输出,显卡坏了

网友:
上次台灰屏换桥修好了,可以换桥试试,不行就是CPU了

网友F:
检查一下LCD CONN口的LCDVCC供电有没有出?

网友:
EDP时钟,桥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显卡驱动是否正常然后跑个分试试

网友:
搞定了,显卡核心焊点问题,显存数据脚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可能性比较大 原生的DP信号是由CPU发出.此时的显卡未介入

显卡核心到显存数据脚虚焊了,现已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检查一下LCD CONN口的LCDVCC供电有没有出?

显卡核心到显存数据脚虚焊了,现已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