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求助,surface book 可以充电,但是充电指示灯不亮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23-04-09):
助,surface book 可以充电,但是充电指示灯不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充电指示灯不亮是充电指示灯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指示灯不亮是充电指示灯挂了?

充电器其他机器正常亮灯的

网友:
充电口触点氧化 用酒精洗洗

网友:
充电口触点氧化 用洗板水洗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