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手机拨号就黑屏,按电源键才亮,怎么回事

楼主(2023-04-09):
手机本来好好的。
拆了一次。
再装上之后,就出现问题了。
一拨号就黑屏,按电源键才显示。
请教这是哪个地方没弄好吗?

金立S6Pro

网友:
找手机店修

网友:
接近传感器有问题吧

网友A:
距离传感器没装好,拆出来再装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距离传感器没装好,拆出来再装一次。

这个传感器应该是什么样子?装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