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华硕 PL8000U 主板X542UQR 第二内存插槽不识别内存条

楼主(2023-04-09):
求助:华硕 PL8000U笔记本 主板X542UQR,客户加内存条,插入第二内存插槽不识别内存条。把内存条插入原第一个插槽,能识别开机。再插入第二内存槽,不识别不开机,第二插槽长期未用,难道是坏了吗?还从没遇到过,不知哪位朋友开个提示,谢谢!

网友:
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会不会虚汗了 槽子

网友:
槽触点接触不良,槽虚汗,U虚汗,板断线都有可能

网友:
带灯测试仪看看

网友:
测下对地阻值

网友:
先把内存槽加焊一边再说,遇到过一碰内存就花屏的,加焊后好了。

网友:
多不都是接触不良  或者有小件掉了

网友:
买了个DDR4阻值卡,到了以后,插上去打下阻值,看下电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