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显存的正常阻值是多少在主板上

楼主(2023-04-09):
这个显存的正常阻值是多少  在主板  上面测试1.8欧姆  全部拆出来测试有 40  20  18  8 欧姆都有 六个显存 不知道那个短路 拆掉显存 显存供电阻值就几百欧姆了

网友:
换了两个6962 和显存供电电感  通电 19V 短路了  拆了6962就不短路了 可能是  那个 0Z=5H 没有换造成短路了  显存35一个 六个烧不起呀

网友:
显卡烧没烧你就要烧高香了

网友A:
众所周知烧显存都是一套带走。核心肯定跑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众所周知烧显存都是一套带走。核心肯定跑不了

显卡供电 0.81V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供电 0.81V正常

不死心你就折腾折腾,到时候看结果就行了

网友:
买了显存 测量好的显存 400多欧姆  显存供电电感测试1.9欧姆  通电供电1.35V 正常 但是显存供电电感的阻值怎么那么小    难道 显卡也坏了

网友:
放弃了 买了显卡显存  通电几分钟又大短路路  又烧 改集显算了

网友:
显卡烧成这样还能修吗

网友:
可以切割一套显纯供电上去

网友:
还没遇到过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