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好屏幕装在索尼svs13笔记本上花屏

楼主(2023-04-09):
个人手里有一台SONY SVS13,13.3寸1366*768屏,正常使用中,就是屏幕颜色不鲜艳。咸鱼淘了一台SONY VPCSD,也是13寸的1366*768屏幕,屏幕颜色要比SVS13的屏好很多,所以就将两台本的屏幕互换一下,奇怪的问题出现了:

VPCSD的屏装在SVS13上花屏,装回VPCSD就正常;而SVS13的屏装在VPCSD和SVS13上都正常使用。
反反复复试了好几遍,排线也确定插紧了,但就是花屏。
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

上图:VPCSD的屏幕装在SVS13上花屏

上图:VPCSD屏幕的标贴1

上图:VPCSD屏幕的标贴2

网友A:
屏程序对调刷下试试,注意备份。

网友:
用什么软件刷屏程序呢?有没有教程或说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程序对调刷下试试,注意备份。

用什么软件刷屏程序呢?有没有教程或说明?

网友:
估计要刷码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软件刷屏程序呢?有没有教程或说明?

就用Tl866编程器就可以,你没刷过?这个有点小麻烦。编程器座这边不是8个脚吗,找个报废屏线,找到屏接口定义,对应分8根线到座子上。(也可以拆个碎屏找到24芯片,对应脚直接通过屏线到编程器座就行了,也就是延长线,下次直接插屛上就可以读刷信息了。)也就是当24系列bios刷读就行了。先到其它碎屏上做个实验再整好屏。

网友:
您好,欢迎加入迅维网,有你更精彩
请遵守论坛管理规则哦!

网友C:
把2屏的码片对换一下

网友D:
刷一下程序就可以。换芯片担心屏幕没有质保。

网友:
刷一下程序就可以

网友E:
索尼主板上有调屏一排开关,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2屏的码片对换一下

是不是必须有专业工具设备才能做?还是说简单工具徒手就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一下程序就可以。换芯片担心屏幕没有质保。

是不是必须有专业工具设备才能刷?还是说有什么软件工具直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索尼主板上有调屏一排开关,可以试试

我找找,是拨杆开关还是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