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16J51 公共点短路

楼主(2023-04-10):
拿到机子一看短路,心想是秒杀的活,拆机使用烧机大法,然而这次烧了半天也没有摸到主板那里发热,电感阻值都打了,都是正常的,MOS管阻值也打了,也都是正常的,就公共点阻值完全对地了。求那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这样就只能热成像了,可能发热不大

网友:
完全短路了不好找,一个戴尔的机子也是这种情况烧了一个多小时都找不出来惹得老大都心里都有看法了,最后是大工程他亲自一个一个的拆拆才找到元凶。

网友A:
首先烧机电压慢慢加大一点,1.0不行就1.5再不行就2v,实在摸不出来就难搞了,先是用放大镜看,完全短路一般是电容,发现可疑的直接拆了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烧机电压慢慢加大一点,1.0不行就1.5再不行就2v,实在摸不出来就难搞了,先是用放大镜看,完全短路一般 ...

都加到20V烧了5A的电流了,还是一点都没有摸到哪里发热

网友:
先收藏了,坐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