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11安装在vmwareWorkstation12pro中

楼主(2023-04-10):
i7-950(intel一代)
64Win7sp1
VMware Workstation 12 Pro v12.1.0 build-3272444
  在引导后第一个界面,按“Shift + F10”打开“cmd.exe”窗口。
  在“cmd.exe”窗口,输入“regedit.exe”打开“regedit.exe”窗口。
  在“Computer -> HKEY_LOCAL_MACHINE -> SYSTEM -> Setup”
   New -> Key
    LabConfig
     New -> DWORD (32-bit) Value
      BypassCPUCheck -> 1
      BypassRAMCheck -> 1
      BypassTPMCheck -> 1
      BypassSecureBootCheck -> 1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操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操作呀?

不这样,就之前的没法安装啦

网友:
据说这样做可以让Pentium4电脑都可以安装win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