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600W启动后发出丝丝声,怎么修?

楼主(2023-04-10):
一个鑫谷额定600W电源,结构是:主动PFC+双管正激+肖特基二极管整流(CM6805+PSS229+Sw2658A)能启动,各路电压都正常,就是开机后丝丝电流声比较大,后级滤波电容没有明显鼓包,更换过待机5V滤波电容。对这种故障不熟悉,无从下手,希望各位老师傅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是不是电感发出来的声音

网友:
大电容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感发出来的声音

不能确定,也好像是变压器,明天再确定一下

网友:
已经更换过了,一样。

网友B:
9成是变压器问题,一成是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9成是变压器问题,一成是电感,

感谢回复!我查一下变压器的电感量。

网友:
电感或变压器松动

网友C:
基本就是变压器问题,绕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就是变压器问题,绕流了

如果是变压器问题,怎么修?还能修吗?重新绕制?

网友D:
丝丝这种声音应该是电感吧,用硅胶粘一下?

网友:
主变压器的抽头都黑了

网友E:
背面橡胶块上面好象有个焊点虚焊了

网友F:
大的焊点补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丝丝这种声音应该是电感吧,用硅胶粘一下?

经查是MOS管发出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的焊点补焊试试。。。。。。

补了,不是焊点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背面橡胶块上面好象有个焊点虚焊了

好的,我仔细再看看

网友:
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高频变压器初级并联的电阻和电容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