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板号NVV56笔记本不识别电池轻松修复

楼主(2023-04-10):
同行拿来台华硕笔记本,症状就是不识别电池,说是换了新电池症状也一样,然后新电池退掉了(这里想打他,原因后面会说到),原电池和机器拿过来让修,拆机先用示波器测量SM总线,发现EC、充电芯片和电池之间没有正常通讯波形,先不管他,这里也按能识别到电池来修,不充电,有可能公共点保护隔离管击穿,在装机试的时候也发现了次系统里提示电池容量255%,先看保护隔离,果真第二个隔离管击穿,换掉后,保护隔离已经正常,再次换上原电池,还是没有正常通讯,这里要有个新电池就好修了,(本着先外配后维修主板原则)订块电池来测试呗,这就是想打顿同行的原因了,有新电池退掉,还得我订,花运费险的冤枉钱,新电池买来插上用可调电源直接有充电电流了,单电池也能开机了,这还说啥,不用测也知道除了保护隔离管子坏了,原电池也坏了 ,下面给新手们发张维修充电问题的思路图

网友:
你好,我想问下第三步的这个EC出充电信号,这个一般是什么信号名称多数呢?  叫什么呀英文

网友A:
华硕的飞行堡垒都这样,,保护隔离短路,,电池会死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飞行堡垒都这样,,保护隔离短路,,电池会死锁

有办法再激活码

网友:
修电池的会搞  我们搞这个不如换新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