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风扇的限速电阻

楼主(2023-04-10):
(图片)

网友:
这个电阻发热很大的,这种风扇一般用于电脑机箱内,如果12V风扇没调速,又不需要那么高的转速,可以考虑接+5V,一样转的起来,风量小很多。

网友:
都是好办法!!!!!!!!!!!!!

网友:
直接接到5V上就是了

网友:
不需要串联电阻,否则电阻上功耗很大,直接接+12V。

网友:
我给12V1A的电源下面接了两条LED灯条,不加电阻灯条发热很严重。加了一个150欧的电阻上去OK

网友:
27欧10瓦水泥电电阻

网友:
好久没有量到这个色坏电阻了

网友:
网上有专门卖这个线的,但是用的都是2W的电阻,发热很大,自己做最好用5W以上的。

网友:
正想搞一个呢

网友:
把电阻换成dc-dc可调模块不好么

网友:
直接7809三极管就行了 电阻发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