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G3插适配器蓝屏

楼主(2023-04-10):
戴尔G3主板型号为18812。在电池使用下都正常。插上适配器后用1分钟就越来越卡之后蓝屏。适配器换过。电源IC95522的ACIN脚插上适配器有2.6V,ACOK也有3.3V,也换过隔离管和充电IC,充电正常。在蓝屏下U的温度升到70多度。风扇狂转。会不会是U在适配器下进行睿频引起的呢。睿频的话是哪个脚检测的

网友:
CPU坏了,或者虚汗

网友A:
查查PS_ID_R这条线,还有适配器是原装的吗,我的意思是这款型号,不是牌子。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PS_ID_R这条线,还有适配器是原装的吗,我的意思是这款型号,不是牌子。

适配器是原装的

网友B:
CPU坏了 刚修了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坏了 刚修了一个

我先加焊一次看看。在电池使用下一切正常。很难联系到U坏

网友:
我之前也看到过一个贴,也是插适配器就蓝,最后是换cpu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先加焊一次看看。在电池使用下一切正常。很难联系到U坏

我的那台是一接充电器蓝屏  CPU取下重植老样子 换了CPU好的

网友:
接充电器  在电源管理了处理器最大50% 试一下主频低于默频  看看还蓝屏么, 如果不蓝了就是CPU挂了,降频使用或者换U

网友:
今天把睿频关,但不知道哪个是降频的。频率不超过2.6G一插电源就蓝屏。这个显示是显卡问题吗。有时在插着电源下开机检测不到独立显卡

网友:
现在的机子要不不坏 要坏就坏U

网友:
主要是现在买U等于赌。U没工具测试不敢买啊

网友:
不搞了,不堵U了。直接交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