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520 开机故障

楼主(2023-04-10):
客户描述:冷机第一次能开机但是用一会就掉电,之后就开机掉电,在之后就开不了机……

看到主板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有没有可能是充电器问题,找到充电芯片2478

测量28脚20v,测量6脚2.8v(检测适配器是否存在引脚)条件都有了3脚4脚不抬高只有2v左右过一会就0v了公共点从19跌倒0

怀疑6脚下连电容和PR202、PR206电阻,测量都正常。考虑是不是充电芯片挂了!
毕竟有点懒不想动手换芯片,我把PR202电阻拆了看看整个电路反应,
测量PR202的2脚上电发现初始有2V左右电压后掉为0V。和之前测量一模一样难道这个地方焊接不良导致的?
加锡焊了回去,上机电流跑到1A多了。冷机热机多试了几次正常。
准备收钱

建议大家换芯片时,多考虑一下其他条件多试试。毕竟换芯片更费时间

网友:
路过,向大佬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祝您生意兴隆!

网友:
向大佬学习了   上次修个不充电的结果不开机了

网友A:
看你们看图纸这么简单,问题一目了然,羡慕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们看图纸这么简单,问题一目了然,羡慕啊。。

可以先思考一下,故障点和哪些原件关联或者逻辑。根据这些再去找图纸分析。再对应主板上测量

网友:
谢谢楼主回复,慢慢学习。

网友C:
楼主,主板开机指示灯微亮,打主板纽扣电池电压,只有1.6v,而且是新电池。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思考一下,故障点和哪些原件关联或者逻辑。根据这些再去找图纸分析。再对应主板上测量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主板开机指示灯微亮,打主板纽扣电池电压,只有1.6v,而且是新电池。怎么回事呢

RTC电路正常有个三极管一路电池一路3.3v,负责桥和桥时钟。打一下二极管档对地测一下阻值过低有可能桥问题。或者看看链接在这个线路上的其他配件

网友:
祝生意兴隆

网友:
谢谢楼主回复,慢慢学习

网友D: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加分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加分了,感谢分享

谢谢愿意加分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电路正常有个三极管一路电池一路3.3v,负责桥和桥时钟。打一下二极管档对地测一下阻值过低有可能桥问题。或者看看链接在这个线路上的其他配件

感谢楼主回复,我还有一个同样的好主板,但是不需要主板电池,按开机键后,电源指示灯正常亮,那这个有问题的主板测量电压低,那也不应该指示灯微亮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