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蛋了,CPU烧了2个了好几百打水里

楼主(2023-04-10):
p775dm主板CPU供电有问题,用几天就烧CPU,按下开机键电源就保护了,找不到哪里坏了,可能是虚焊,但是CPU这边的电路加焊过了,以为修好了,用了几天正常关机后,在开机就电源保护,这是什么鬼啊

网友A:
查CPU供电反馈回路

网友:
主控IC  驱动IC  场效应管 电感 电容  一套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CPU供电反馈回路

经过测量,发现pu1的1脚有时候会是6v或者5.8v有时候又是5.2v,其他的都是5.2v,2脚2.03v,3脚都是4.99v

网友B:
这种问题建议换板了,都烧了两个cpu 了,是我不敢再修了宁愿认栽了。以前同事修一块台试板,烧了三个cpu 也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建议换板了,都烧了两个cpu 了,是我不敢再修了宁愿认栽了。以前同事修一块台试板,烧了三个cpu 也没修好。

刚刚换了主控芯片81203和pwm控制芯片81151,用15块钱的CPU试机一个月再说吧,不行就扔了算了

网友C:
烧CPU  烧的哪路MOS管什么的一起换了

网友:
烧CPU  哎 生意难做了哦

网友:
额悲剧啊,CPU供电维修好怕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CPU  烧的哪路MOS管什么的一起换了

没烧MOS管呢,正常使用的时候关机,再开就不行了

网友D:
你这样上导热硅脂不烧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上导热硅脂不烧才怪。

这个跟导热硅脂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E:
上管没烧穿就直接烧U嘛

网友:
硅脂没看出来有什么毛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管没烧穿就直接烧U嘛

是的呢,有时候又能开机,有时候又开不了,开不了机就会烧CPU,按开机键电源直接保护了,把CPU拿下来开机电源又不会保护

网友:
把那些TI的MOS全部拆下来换新,这些MOS有可能有些管脚有虚焊的,外部看不出来,更有些的pin4会和6,7,8在内部断开连接,pin4又是和上管BOOT电路相关联的,就容易失控炸U了。总之换一套新的,确保焊接无误是必须的。

网友:
不烧mos管要考虑是不是反馈的问题吧

网友F:
复合管的G极查下是否处于半断开状态,战神碰到过一次,后面直接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复合管的G极查下是否处于半断开状态,战神碰到过一次,后面直接飞线

感谢回复,现在已经换了主控芯片和4个MOS管驱动芯片了,暂时没有故障,之前用手碰主控芯片的红圈位置,立马断电,换了芯片后碰不会断电了,估计就是主控芯片不良漏电引起的

网友:
软击穿吧!换整套CPU供电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