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二修华为Nova7se无背光、屏幕不显示

楼主(2023-04-10):
二修华为Nova7 se无背光、屏幕不显示

仔细查看座子附近有无掉件,烧坏的痕迹,经检查并没明显损坏的地方,那应该是背光电路出了问题,我们找到背光升压电路,测量背光供电阻值发现为OL,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华为Nova7 se

     【故障现象】无背光

     【维修过程】接到同行送修一台Nova7se,同行说是换屏的时候忘了断电,换完屏才想起来没断电,连忙扣了电池再开机,发现已经不显示了,于是赶紧送过来找我们抢救一下,希望能尽快修复,不然等会客户等急了就难处理了。

华为Nova7se无背光 图1

       接到机器我们也是直接拆出主板观察,仔细查看座子附近有无掉件,烧坏的痕迹,经检查并没明显损坏的地方,找个新屏扣上开机确实是有声音,强光下可以看到主板是有显示的,那应该是背光电路出了问题,我们找到背光升压电路,测量背光供电阻值发现为OL,一般背光三件套电感二极管控制芯片。

      根据点位跑图可知,背光供电是由主供电经过电感二极管升压后再经过一个保护电感送到座子的,实测保护电感两端一边组织OL,另一边有200多阻值,实为保护电感保护开路,那我们直接将坏的电感拆下短接,这种保护用的电感可以短接,不过短接后就没有保护作用了。

华为Nova7se无背光 图2

华为Nova7se无背光 图3

      短接后阻值恢复正常,扣屏开机华为logo亮起,接下来把手机还给同行交差就好了。

华为Nova7se无背光 图4

      【维修结果】由于同行怕客户着急,确定手机可以亮屏后直接拿走,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会员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谢谢分享!可以接细吸锡带线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有个荣耀搞不定,看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