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X99 太极 这个桥旁边的电感正常电压是多少V?

楼主(2023-04-10):
求华擎X99 太极 这款主板电感电压正常是多少V吗?。目前换了芯片 这个电感电压是5V 感觉偏高了。。
有谁,量过主板这个实际电压是多少V。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
芯片

网友:
不是1.2就是1.05V

网友:
看看供电芯片是29开头不,如果是 芯片坏 桥也挂的可能性也大

网友:
1V左右吧,这电压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1.05v左右吧

网友:
差不多1.36v左右

网友:
29芯片设计有缺陷,需要改电路。换了29芯片,就算好了。用不了多久还会坏。。。这29芯片设计有缺陷!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