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 Book 14进水不开机(显卡供电管击穿)

楼主(2023-04-10):
Think Book 14进水不开机(显卡供电管击穿)

先观察 主板上有无烧坏腐蚀的地方,用万用表打值发现公共点阻值为0,刚才观察主板上没有明显烧黑的地方,所以问题应该不大,直接给公共点加个0.8V 的电压,烧机看是哪里的问题。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Think Book 14

      【故障现象】进水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Think Book 14,客户描述电脑放在办公室,拿水杯的时候不小心水撒上面了,当时已经马上拔了电源线,但电脑还是黑屏不开机了,等到把上面的水晾干,按开机键还是不开机,于是就送过来给我们维修 。

Think Book 14进水不开机 图1

      拿到机器直接拆出主板,先观察 主板上有无烧坏腐蚀的地方,这种进水的修起来应该比较简单,仔细观察虽然主板上有一些水渍,但是已经晾干了,所以并没有发霉腐蚀的地方,客户自己处理的比较好,不然等水接着腐蚀其他元件,维修难度就会加大。

      用万用表打值发现公共点阻值为0,那就是大短了,我们刚才观察主板上没有明显烧黑的地方,所以问题应该不大,直接给公共点加个0.8V 的电压,烧机看是哪里的问题。

      烧机的时候发现显卡核心发烫,这种情况应该是有哪个MOS管击穿了,由于我们用的0.8V电压,是不会损坏显卡核心的,对显卡核心供电的复合MOS管打值对比,最终发现PUV3阻值不正常,

Think Book 14进水不开机 图2 图3

      直接拆下PUV3,再测量公共点阻值已经恢复400多,找个料板拆了个一样的管子装回,确定无短路再上电,触发电流正常开机,装机测试正常点亮进系统,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显卡识别正常,鲁大师跑分也正常。

Think Book 14进水不开机 图3

      【维修结果】机器装机以后,测试声音,网络,录音,播放视频等功能都正常,双烤半小时帧率稳定,故障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