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K30至尊版不开机

楼主(2023-04-10):
花屏重启不进系统,摇U

网友A:
摇U  是什么意思,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摇U  是什么意思,不懂?

就是用锤子把cpu轻松敲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锤子把cpu轻松敲打

敲打后是不是花屏的会有变化,如果变化就是CPU虚焊了导致的,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敲打后是不是花屏的会有变化,如果变化就是CPU虚焊了导致的,是这个意思吧。

一个敢说,一个敢听。摇U就是,CPU拆下来重新植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个敢说,一个敢听。摇U就是,CPU拆下来重新植锡……

晕乎!!他是想教我独门绝学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乎!!他是想教我独门绝学还是。。。。

他是直接教你必杀技啊

网友:
好评,值得学习,

网友:
微修届的新词语